华硕a8j开机不显示,还有报警的声音。

楼主(2011-04-18):
昨天接了个a8j机器,inter芯片的,开机花屏,外接也不显示,十有八九是显卡问题,因为马上就要下班了,下班去吃海鲜,就等到第二天在修,第二天来了  加焊了下显卡板,谁知道竟然没好,能听见开机logo的声音,但是还有报警声,滴 滴 滴 滴。。。。。。。响个不听,本人cpu显卡  内存  都换过了, 触摸板 键盘 无线网卡  也都拔了   还是故障依旧。各位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没加焊好,或者把边上的东西搞掉了。

网友:
A8J有 n卡和A卡,无铅的。

确认加焊显卡成功的话考虑 bios,插槽,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n卡,现在找了一个一样的显卡板(好的),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槽虚焊么,供电正常么,bios  北桥

网友:
其实我怀疑是bios问题,但是单片机刷不了这个bios,郁闷。。

网友:
看下槽子吧,bios可能性很小,查下电压和时钟信号都到了吗

网友:
但是我拔了显卡  也是这样   估计不是显卡   显卡供电  槽子的 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修好没啊  遇到个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