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的CRT显示器出现这个怪故障

楼主(2011-04-18):
怎么调都调不了,那位大哥遇到这样的问题,请看图,就是这情况

网友:
是不是缩屏啊 ,是的话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可能是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
CRT发热量较大,看样子是枕校部分虚焊了,拆开把主板补焊一遍就好了!

网友:
行幅可不可以調整,。。

网友:
行幅变窄 +b或者逆程电容

网友:
画面上的美女腿好白。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可能就是那腿 太白了  分辨不了

网友:
大多为虚焊或者电容失容造成,查下枕形校正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幅缩边,检查行管电压(+B)和行较正电路

网友:
典型的二次电源电压不够,查升压(或降压)电路.

网友:
简单的先试啊
按键都好吗,是不是按键失灵,很多显示器按键失灵的

网友:
现在CRT没什么价值了   很少有人修!!都去改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