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网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4-18):
1.光纤进线了,直接用4口交换机,分出来的可以连得上吗?光纤进来应该是一个IP 接了交换机分了4台怎么能上网呢?
  2.相同设备 如交换机需要堆叠对接,是不是不能像普通的一样对接,需要双绞线什么的?具体是需要怎么接,这是为什么?
  3.路由器分出来的线可以接下级路由器嘛?  如果可以的话第一个路由器分给的IP是192.168.1.100  那接了另一个路由器怎么才能把这个IP再同时分配给下级几台电脑用呢?
   这是现在遇到的几个实际问题,有大侠给解释下,通俗一点就好,再者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可以给我提示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1.光纤进线,如果是一个可用IP,即线要接到路由器的WAN口,再设置路由器的“WAN口连接类型”为静态IP,输入IP,保存。4台电脑 的线插在路由器的LAN口,就可以上网。
2.交换机,一条线分别插到两个路由器。不用跳线。

网友:
.路由器分出来的线可以接下级路由器,但应该只接lan口,下一级路由器作交换机使用。

网友:
交换机是不能非配ip地址的,所以你那个是固定ip地址。你把ip填进路由器,在路由器的1234随便都可以接一根出来接到交换机上, 才能上网的,你只要有路由器的dhcp给你分配ip地址才能使用。单使交换机没法实现上网

网友:
1、交换机不能帮你拨号,所以不行
2、交换机连交换机,就用568B线序就行
3、路由器下面可以换路由器的,把线都插在LAN口就好了

网友:
我帮你画张图,你看看吧!

不是给你分的有固定的IP地址吗?直接填wan口配置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