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内存的兼容问题很怪。

楼主(2011-04-18):
我现在用的内存一块是原厂的,一块是还是非原厂的,若单独用任一块都正常,若我用原厂的先插一块,起动后认了再关机并插上非原厂也正常使用,若二块同时插机不亮,若先插非原厂的一块,什么时再插原厂的一块也不亮,可见内存的内存兼容问题很怪。

网友(点评):
DDR2还是DDR3的内存?

网友:
两块内存不兼容

网友:
刷SPD  不行查颗粒是否开焊

网友:
不是一个厂出的货,自然就是不一样咯,要插两根内存最好就是都要同厂的

网友:
既然知道是不兼容问题,,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能换内存,,换下的内存可以用在其它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