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37替换

楼主(2011-04-18):
tm-910glm主板 内存供电pwm芯片烧了个洞   手上没isl6537    有没有可以替换芯片

网友:
拆旧板,不一定要同型号的

网友:
旧板也没有
不一定要同型号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780363
还有什么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