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宽带连接密码无法保存,高手进

楼主(2011-04-18):
新建了一个宽带连接,可以上网,但是无法保存密码,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输入,怎么解决
密码

网友:
下个宽带连接的软件可以呀!!

网友:
都打了,没有用重启又没有了

网友:
换系统啦!!!!!!!!!

网友A:
再好好看看 你是在那拨的号 我知道的有两种方式 浏览器也可以的哦

网友A:
要我说,你只有下个拨号的软件

网友:
用个路由器,不用拨号了,开机就自动帮你弄好!

网友:
下个 电信自动拨号软件

网友:
治本的方法是重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或加个路由器啊.

网友:
软件清除了吧

网友(2011-05-21):
笔记本解密
的帖子
下面上面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