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主板可能确实存在兼容性问题(和AM3 240)

楼主(2011-04-18):
前几天发过帖子,七彩虹61 + AM3 240的U 新机器,结果问题是有时候开机卡2A 有时候没事,只要能点亮进系统一切OK  主板 内存 电源 全部换过,还是不能解决,
今天又发现 昂达61+AM3 240 也出现这样怪异问题,换了3片同样型号主板 还是一样毛病。。。。。莫非是兼容性?????由于手头没有其他U 无法更换测试 不知道大家碰到过这类问题没有

网友:
61+240 装了好些,没有发现楼主的问题,七彩虹的板子就是开机到启动画面反应太慢

网友:
我这里倒是没有发现开机画面慢,就是卡2A。。换板子都不成。。。莫非是U坏了?。。。。。。

网友:
小加点电压 cpu bios设置里,刷下bios 61板子是过渡主板 垃圾的要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装过好多,致铭C61+240,没有出过一点毛病,找找别的原因吧,比如U

网友:
61的板对有DDR3内存控制器240的U 兼容性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