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下就不亮了

楼主(2011-04-18):
我对液晶显示器维修一巧不通,这台显示器是加电屏显示一下然后就不显示了,关了再开它又再亮,指示灯是工作状态的。液晶的。

网友:
先把高压条换一下试试一下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都换了试下

网友:
是HKC的,电源板和高压条是一起的,

网友:
先看电容有没有问题,再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供电正常就说电路保护了,再看有没有损件,然后外接灯看是灯也会灭,一步一步来。

网友:
先学习一下,再修吧

网友:
短路了  高压保护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或者灯管有损坏

网友:
先简单 用替换法 替换灯管或高压条  试试看故障出在哪一部分。有可能是反馈电路 取样 形成保护了

网友:
高压板或者是灯管坏了一根,大多数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直接用点屏一套试试,排查高压板

网友:
电源板电容鼓包了1要么灯管老化

网友:
电源板 上有没有电容鼓泡! 还有高压板 !灯管坏了!都会造成高压板保护!

网友:
先检测高压板和电源板,再测试灯管,慢慢来,一般都是灯管或高压板问题。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啊   看是灯管还是高压 下手就准了

网友:
外接灯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