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笔记本内存问题

楼主(2011-04-18):
一台IBM T400查了两条2G DDR3内存,BIOS中认到4G内存,进XP后只认到2.99G,本本运行正常,为什么?

网友:
32位XP只能认这么多

网友:
原来是这样,O(∩_∩)O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包括32位的W7  也是只支持3G

网友:
xp 内存最多能认到3.5g.内存多了没有用的。win7支持4g以上内存的。

网友:
呵呵,是不是客户让你加根内存的啊。。。呵呵。。顺便再忽悠他装个系统嘛。。多收点

网友:
楼上的真嗨啊。。。嘿嘿。为什么会多出来那么多容量啊

网友:
有个软件可以改认4G  但不知道能不能用到4G喔!大家知道能用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