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Q7T4

楼主(2011-04-18):
昨天我接个17寸明基的显示器。顾客说,用一段时间就黑屏开不了机了。我然后测试下,好着呢。今天也好着,么事干打开下,看看里面电容看鼓包了么。打开里面撒都好着,就是电源板温度高很。请各位师傅帮忙解决着个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按键是好的吗,明基按键也比较喜欢出问题

网友:
5707之间的电容经常虚焊。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发热为正常的,只要不超过65度。

网友:
黑屏的原因很多,如电源故障、高压板故障、灯管故障等,,,

网友:
我自己也有这一个型号的,故障也差不多,老是自动调节,关了以后也是开不了机,按半天开关才能开开------按键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