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问题!

楼主(2011-04-18):
我的金士顿8G的U盘 怎么量产呢 是不是还要知道什么芯片?下什么样的量产工具呢?真的很想知道呀!!

网友:
我也有一个8G   金士顿量产未成功。不过我给它做了一个U盘启动盘

网友:
要找对应的FLASH主控的信号才行,你可以下载U盘主控识别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芯片? 我有个读芯片的软件!好像是联盛的 该怎么下

网友:
量产很简单,我现在就是双启动,很爽的。

网友:
下载一个U盘百宝箱   里面有U盘芯片检测工具  用它检测出芯片型号之后再找相对应的刷就可以了  上面有相对应的芯片网址   不过8G的量产好像挺困难~~~

网友:
量产麻烦.直接做个mhdd的启动盘多好

网友:
每个芯片都有相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群联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下载个U盘芯片测试工具再根据芯片型号下载量产工具,建议你做个U启比较好,量产了容易损坏U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啥意思呢?能给我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