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维修

楼主(2011-04-18):
小弟有一块捷波754型号是k8t5p开机就死机了 她的配件我都换过了 但是还是不行  小弟初来乍到也懂得不是很多请哪位高手帮个忙  谢谢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都换的是哪些硬件啊?开机会死机的硬件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内存,显卡,CPU,硬盘,这些你都检查过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检查了但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了问题了  是南桥虚焊的 我已经搞好了

网友:
先搞通各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