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T30+ 投影机

楼主(2011-04-18):
  求助:NEC LT30+ 投影机 ,开机主板输出信号后灯板不点灯,此机灯板是飞利浦EUC 200,请问那位师傅有此机图纸,或给个CP3236D芯片的PDF。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此灯板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怀凝电容问题但又不可能把每个电容都拆下来检测,又没有图纸也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量一个那个接口的电压

网友:
图纸别求了,有钱也不会卖的。lt30 37等这几款机子那个飞利浦的200w高压板上的小板容易坏在这几款机上,原因自己思心观察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引起他坏的了。今天还修了3台37+的,不点灯,灯无乜问题。直接换高压板,这种高压板拿货才几十块钱,(零售超过200)修起来浪费表情。直接换就是了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下小板,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换了。

网友:
还修来做乜鬼啊,整个换就是了,几分钟解决的事。一不小心高压失控,几秒钟灯泡就搞掂了,赔一条国产的垃圾烂灯芯也要一百多就得不偿失了。几十文搞掂的事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图纸 你想也别想  我的都是花钱买的 特别的贵

网友:
学习了中 嘿嘿 谢谢- -

合成科技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如果确定了问题修不好大不了就换,再说了钱也不是要你出,换板的收入还高一点,又省事,不担心返修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