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屏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1-04-18):
现在一体机越来越多,出现问题的也很多,别的东西都还还说,如果是屏坏了该怎么办?
如果买个显示器,把屏拆下来换上,又怕屏线接口不对,谁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
买个显示器我没拆之前有没有可能知道他的屏线接口呢?
以后一体机多了,也应该有专卖这样的屏的吧,谁知道哪里有买的,价格方面都合理的呢》
显示器

网友:
如果故障在电路板上,还是可以修的,如果不是,那就没法修了,,

网友:
维修公司
的帖子
我就是的屏,比如说是液晶屏摔坏。
液晶显示器屏坏了说不修就不修了,我说的是一体机,不换屏的话,整台机子就无法使用。

网友:
呵呵,别担心了。。等你真的遇到的时候 应该就会有解决的办法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到时候 TB上应该就有的卖了。

网友:
现在有卖的了呀,好象是800~1000

网友:
其实是一个屏加个壳,你只要把主机上的所有东东搬上去就OK了.我们现在都可以自己组装一体机了.方便哟.

网友:
现在一体机的外壳都有了,还怕什么。。

网友:
哟,没看清楚,原来是一体机,一体机介于台式机和笔记本之间,,屏坏了不可能去买个显示器,一般可以换相同型号的液晶屏,,,

网友:
如果是屏坏,买一个同型号的屏换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