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杂牌小板 跑50

楼主(2011-04-18):
一块杂牌940主板,开机跑50
CPU工作了内存没工作
查内存工作电压都正常
时钟正常
两条系统总线电压3.3也都正常
打内存到CPU 的数据线阻值全正常
那么检测到这里基本没什么思路了
关系大的就只有北桥了
盲修开始了
取北桥重做
做完上电开始跑马了50-2R
插上VGA显了,OK

网友(点评):
跑50还没到内存啊,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没用的,南北桥都有可能出现挡50的代码。

网友:
楼主你还搞下来做啊?我这里一般加焊不行的话,就退了。。。看来这样的话可以修好很多板子啊。。

网友:
其实取下来重植是比较好的,只要桥不起泡就可以的,一般50都是北桥的问题,是不是6100的啊!

网友:
...一般就压压看

网友:
50代码一般就是桥空焊。

网友:
重植比加焊更加稳定!返修时间会好点

网友:
哎 LZ 还真行啊,要我加焊不行的话就不修啦,你植球费工夫,还有风险,维修费那么少,还费时间,要是没事的话就还可以做做,忙的话 我都不去管它  一块am2的华硕才200多。

网友:
今天修一NF4的桥,一看被上家加焊过。
问客户怎么回事,他说以前有时候能显有时候不显,卖电脑的说显卡坏了,
换了个新显卡,后来回去也不行,卖电脑的拿去修,修了一个礼拜说修不了坏了。
插电触发看有复位不跑码,取下来重新植球。跑50

更换一个NF4-4X-A3。好了。

网友:
NF的桥坏得很多的 如果拆下来没起泡可以值球试一下

网友:
AMD的板子一旦判定是桥的问题,一般我都会重植的,加焊管不了多久,短时间内返工的话耽误时间不说,丢了自家的手法

网友:
一般跳50的,直接加焊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北桥加个小风扇呗,会长命一点

网友:
这种板子,跑50根本不用测试,直接加 焊桥,就ok

网友:
确实啊   50好多都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