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待机偏高

楼主(2011-04-18):
待机电流是0.08无3m5m 电感组织正常,断开电感还是一样。主供电有,vbst3有5v左右vbst5也有5m

网友:
还没写完按错啦,电源芯片跟换后还是一样9脚和22脚有5v左右的电压,3脚vref 2v电压,就是驱动电压不产生,请老师帮帮分析一下

网友:
tps51125工作要有什么条件??

网友:
怎么没人指点啊,

网友:
看看1、3、  6、4、14、有没有电压

网友:
【1脚enfpip1是1.7v】 【 3脚vref  2v】     【6 脚 entrip2    1.7v】   【4tongs 3.2v】
【14脚skipsel  2v 】

网友:
1脚6脚的电压偏低,追查来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8脚产生线行3V给EC,BIOS供电,EC跟BIOS交换数据后。EC产生3V的高电平到TPS51125的EN1 EN2脚。   线行输出负载能力很小,稍微有点短路就发烫。   修不好,换主板找我。独显单购500

网友:
不是很标准的,高点低点没关系

网友:
3pin应该是2。5V吧,2V好象有点偏低!

网友:
8pin是控制网卡的,插上电源就电压的!

网友:
电压高点或低点有的时候是正常的啊

网友:
不同机型的待机电压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看1、3、  6、4、14、有没有电压  如后看他电压有无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