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白屏,有淡淡的图像

楼主(2011-04-18):
一台明基液晶白屏,有淡淡的图像。摆动键鼠反应慢!要几分钟才可以动!请教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鼠标反应慢怎理解? 拖影严重吗?不会是主机或显卡问题吧。

网友:
整个 驱动板   测测 是不是 屏的问题

网友:
顶  我也是有这么一台  待高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一般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驱动板 就是 屏

网友:
是不是对比度跳的太低了

网友:
屏电路出估障了 这样子的 屏上肯定缺少DC/DC电路产生的22V 12V 负7V等屏工作所必须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约是这样子了。主攻电源,然后攻信号传输

网友:
查一查屏上的负电压,一般在-6和-7之间

网友:
已确定是屏的问题!但是不知如何下手!屏里面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  莫个电容坏了

网友:
我有一块笔记本的屏也是这样,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网友:
i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是屏的。我也有好几个19寸的

网友:
屏问题, 这个故障见得多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