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闪屏求助~~~

楼主(2011-04-18):
一台19寸液晶屏,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没有外壳的估计是一些赌博游戏机的显示屏,故障现象是开机玩十几二十分钟就开始闪屏,黑一下又亮了过40秒钟又黑一下然后又亮了,反复这样子。首先我从简单的开始,把我试机用的四灯高压条接上去试,问题还是没解决,观察外观除了有些许灰尘之外没发现什么异样,哎~~没办法了用手摸吧,挨个摸,当我触碰到一个8脚的芯片的时候,一阵刺痛把眼困的我惊醒了一大半,仔细观看这个8脚芯片写着ACT4012SH,后来查PDF知道这个是一个12V转5V或者12V或5V转1.26V的,开始以为是这个东西不良了,立马报价然后定芯片,开始芯片回来了 立刻换上去,遗憾的是 维修并没有画上完美的句号,那个ACT4012SH还是烫得好厉害,开机玩了十来分钟还是老故障,想换个板又没有卖,没思路了 求助~~~

原来是1085有问题,最后我用我买来的一小块12V转5V的小电路板把转换出来的5V直接接到1085的一个脚上去,然后把ACT4012SH的第三脚挑起来,现在不发烫了 也不闪屏了

网友:
  楼主的头像小心被和谐啊!!!!!

网友:
有没有其他的三极管烧了

网友:
有些电源 也会哦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看看

网友:
换电源 或 换屏线

网友:
说明这个电源的负载有问题,,

网友:
换电源,换12v , 5v电容试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这样的故障   用一会屏幕一黑一亮的    我的是驱动板主芯片发烫   主芯片的问题 我一般就是换板了     你的肯定也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也不会修啊!!!按理由的话,这种情况是带不动负载引起的故障。我听工厂人说,加个小三极管,就可以了。我忘记什么型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 这个供电转换芯片的负载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