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待机时U61 U28 的一些电压

楼主(2011-04-18):
IBM  R60  待机时U61  U28 的一些电压(自己测的,决对OK)
这个板是集显的,只插AC电源时,待机电流0.04A                  U61  bd4175kvt
54   BAT—VOLT  5.7V
57  VREGIN16   19.4
34  VBL16  19.4V
  25  VDD15  14.5V
63    5M_ON   3.3V
64   3M_ON   3.3V
55       TH_DET    0.049V
59    vcc3sw    3.3V
52   -shdn  3.24V
1  discharge   0V
2    -extpwr    0V
38    VCPIN24   24。77V
36     CPOUT1     2。12V
37    CPOUT2      1。8V
                                                                 U28   pmh_7

24  -pwrshutdown   3.24V
73     -extpwr    0V
8  extpwrg    0V
17     -shoutdown2   3.24V
54    -thrm   0V    (开机后3。3V)
供电VCC3SW   VCC3M都略去了

网友:
请教下,R61充电时MAX8765各脚电压

网友:
只上AC电源和电池,不开机的时,H8检测电池后开始对电池充电,看了下充电时电流0.7A左右
MAX8765各脚电压
1   19.0V
2   5.3V
3   2.15V
4   4.08V
5    1.42V
6   1.41V
7   1.17V
8            2.47V
9           1.25V
10         2.21V
11        oV
12        3.1V
13        1.5V
14      0V
15       1.55V
16       12.55V
17       1.52V
18       12.55V
19     12.58V
20    0
21      1.51   V
22       5.01V
23         12.61
24       17.27
25          15.44
26     19.87
27       19.88
28    1.057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