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图纸英文缩写的全拼

楼主(2011-04-18):
求解图纸英文缩写的全拼,最好是解释。谢谢大侠。
VCC1—POR#3
RSMRST#
SUSCLK
PWR-SWIN#3
SLP_S5#
+VCC_CORE
CPU_VID
IMVP_CLKEN#
VR_PWRGD_CK410
SB_3S_VRMPWRGD
CK_R_CPUBCLK
PM_PWROK
H_PWRGD
PCI_3S_RST#PLT
H_CPURST#
H_ADS#
请帮下小弟,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怎么,基地的大哥们,帮下小弟吧!小弟是新手,谢谢。

网友:
我也只知道这几个了:
SUSCLK : suspend推迟  CLOCK 时钟
PWR-SWIN:POWER电源 SWITCH开关 IN
SLP_S5:SLEEP休眠 S5
PM_PWROK :POWER电源 MANAGEMENT管理 POWERGOOD电源好信号
H_PWRGD:HIGH高电平 POWERGOOD
H_CPURST:HIGH CPURESET (CPU复位)
SB :South Bridg南桥
CORE:核心
VID:参考
我给你找了一个网址去看看

http://www.docin.com/p-76248634.html

网友:
谢谢,这位大哥,小弟慢慢理解了。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只是我知道的也比较少,只能帮你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