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进水F41

楼主(2011-04-18):
像菜鸟修机一般找简单的先修,今天看到地下一大堆没修好的,没办法了,就把前几天进水的F41拆开看看,拆开看到触摸板下面的一块白白都已经发霉了,白色的好像是牛奶,而且用洗板水洗不掉。没办法了,上焊油,风枪吹一会,这下洗的差不多了,起码能看到主板上的电容电阻编号了。插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看到基地各师傅修过的知道是仁宝代工的,测了下35V没有!  然后就顺着电源接口测MOS管。都正常,接下来看MAX8743,第185V2019V17 135V5115V,这些电压正常(这些都是看前面师傅修完记录下来的),ON32V,正常,ON5只有0.18VON5电压明显不正常。测3V5V的下管均有5V信号,说明些芯片是好的。现在就重点查5V的开启信号MAINON MAINON这个信号在这里

测这个PU1看过以前基地里面的师傅修过的,

说是5脚的电压高于6脚的电压才行,6脚电压3V左右,5脚电压没有,5脚接一个大电阻r18,两头都没有电压,1 B+电压,没电压,
查图发现是 P
Q1
第一脚过来的,直接飞线过来,还没有待机再看看,R18是个499K的,
万用表测无穷大,坏了吧,呵呵,快找一下,可是找了好几块板子也没找到,一个这么大的电阻很不好找,但是105电阻多的是。,菜鸟就是找不到不知道什么位置有这么大的一个,不找了,突然想想刚学电阻的时候讲过并连电阻,就把两个105的合起来用,量一下差不多,500K左右。接上待机有了,接开关,哇LENOVO出来了。第一次看图修本。高手别骂我。我还发现个问题所有进水的本本,都是触摸板附近的,而且这个位置也是本本的要害。是不是厂家故意这么设计的。

网友:
第一次插图乱七八糟的,请见谅

网友:
PU1的图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图有点乱,再在能看到了。/

网友:
有进步,图纸分析的不错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

网友:
现在可是高人,还是新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玩电路的人都知道这个图,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描述的让人很不解,说实话我看的不是太明白!  还有那个是MAX8734不是8743   希望下次好好整理语言,多多努力。让人看了一下就明白 !  PQ1那里是仁宝的预充电电路 直接短接肯定是不行的!
多多努力!!!

网友:
楼主已经分析的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