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故障寻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1-04-18):
三星显示器19 开机黑屏 指示灯亮绿灯 有高压 灯丝不亮 请问大家 我下一步怎么修大体是哪故障 谢谢大家

网友:
是CRT还是液晶

网友:
行场扫描没问题的话查灯丝供电等相关电路

网友:
CRT光是灯丝不亮好办就查高压包和尾板有没有虚焊,灯丝有没有断

网友:
你测一下灯丝两脚的电压有多少。

网友:
栅极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