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楼主(2011-04-18):
有一台T61花屏,取下加焊,亮了,还没等进系统掉电不亮了,再做不亮,换了新显卡上去741还是不亮,第一次开机电流跑到0.83自动重启再跑到0.8几就不动了,北桥和南桥都己全换还是一样,请高手指教一下该怎么做!

网友:
你查下各个电压出来了没,看是缺电压掉电还是短路温控引起的。

网友:
换板吧,哥们。这个主板不好做

网友:
过是显卡和北桥的问题。。多焊几次吧。。芯片在中间板子会变形。要焊几次,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这个板子  确实不好做

网友:
t61是公认的难修机了.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统一楼上意见,重做显卡吧

网友:
这个板子确实问题多多啊,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1-10-16):
这个机器很难做,不小心就会爆桥,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2012-02-25):
你先检测一下每组电压出来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就上CPU,先不要接内存,接上喇叭,看一下内存有没有报警,如果有的话,说明还是能跑码,那修的希望比较大一点了,如果没有听到报警声,那就有很多原因引起的,北桥虚焊,南桥虚焊,还有查信号了,那就难度比较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