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17寸纯平开机不加电

楼主(2011-04-18):
今天接到一台tcl的17显示器,故障是加电无反应,指示灯也没亮,打开后测量了下,保险和电源电路上的主要部件都正常,后来发现行管c5521z串了,于是乎换上一个c5411 ,到可以开机了,可是图像变大了,超出了显示范围,用按键调也没用。在调缩小的时候又灭了,跟拿来的时候一样了。还有嗒嗒的声音。。。。请教高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稳压失控造成电压升高图像变大,开久烧行管,修好电源就好了

网友:
屡烧行管,重点查行供电是否正常或者行逆程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
后极还有短路,你查下行部分的逆程电容
或者边上的管。

网友:
行管又烧了吧,,另电源电路可能没有修好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行管附近测量一个大的电阻,测了下只有0.12欧姆。  颜色是紫 绿 金 金或棕(颜色看不太清晰)金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
查看二次电源的电压是否会过高,高压包是否会损坏。
电阻的色环是" 棕 绿 银 金 "   是0.15欧的

网友:
一般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先测+B升压输出多少伏,若电压正常再查高压二极和枕校管外围,无发现就直接换高压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是过流保护电阻,正常情况也就是0。33欧左右。
应该是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