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775针865主板跑01

楼主(2011-04-18):
开机测试卡就跑01,先前是内存电压有点低,场管换了之后内存电压也正常了
但是还是跑01,后来仔细测了下晶针一脚0.3V 一脚0.08V,很明显电压不对,晶针,谐振电容,106电阻都换了,那一脚电压还是出不来
我准备换南桥,但不确定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大家给我证实下
主板

网友:
可以试着先加焊下,不行的话就要换了。

网友:
01感觉是无效代码 你可以试着刷下BIOS

网友:
听有人说加加焊也可以的

网友:
我有点糊涂了,既然内存供电都出来了,为什么还要测晶振电压呢?既然能上电,晶振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和南桥无关咯,打下内存阻值,2根数据线。

网友:
用示波器看BIOS的片选呀,

网友:
量下PCI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