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帮忙 本机数据丢失能在本机上直接恢复吗

楼主(2011-04-18):
前天我的机子误把资料删了能在本机上直接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吗??、??

网友(点评):
在本机上进行数据恢复容易导致数据覆盖,那样就恢复无望了

网友:
删除后,没有做文件覆盖,恢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只要不覆盖,百度恢复的软件好多,易我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到底在本机直接恢复可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本机直接用恢复软件恢复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我有试过  很好用 如果你硬盘不好做系统,可以搞个移动硬盘盒挂在其他机器上也可以

网友:
只要没有被覆盖那数据还在,还能恢复回来

网友:
用易我百度上找

网友:
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数据没有被覆盖,可以恢复的。

网友:
可以恢复的  你试验着看以下 能不能用易我恢复

网友:
没听说在丢失文件的本盘上做回复的,你们都是不是搞恢复专业的啊?

网友:
只要覆盖的不多    用R-STUDIO进行扫描  即可恢复出

网友:
在本机上进行数据恢复容易导致数据覆盖,那样就恢复无望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总之我是没有在问题硬盘上恢复过数据的。

网友:
最好不要在本机上恢复

网友:
拆硬盘  挂到兼容机上面 就 可以  恢复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