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十几片二修联想品牌机主板修复后发现通病

楼主(2011-04-18):
接到10几片二修联想品牌机主板,865GV 775针
故障现象:复位不跑马
目测主板,有的加焊过南桥,有的加焊过北桥,有的刷过BIOS,有的换过IO芯片
,据客户说这些板子在另外一家一个都没修好,因为板子一样,而且是同一个故障且动的部位不同,说明被修过的地方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上电,先测量各组供电均正常,打开示波器测PCI帧信号为高电平无跳变,又测量BIOS芯片第23脚也没有波形,应该是CPU还没有开始寻址。上灯座全亮,感觉遇到疑难杂症了,
找了一个类似的电路图ESC865GV-M
同时测量CPU复位为0.3,为排除不是上假负载的原因,跑该复位点到旁边一个上拉电阻,上CPU电压还是为0.3V,明显不正常,测量PCI复位正常
测量CPU接口电压正常,测量时钟正常,翻开图纸测量北桥差分时钟发现有一根无波形,找到问题所在。直接划时钟芯片旁边的电阻,发现相通。测量这两个电阻,33欧姆,正常。

测量时钟芯片工作条件:电压,晶振,基准,补偿等工作条件都正常
判定为时钟损坏,找了一个拆机的,换上OK,测量其他主板该脚全部无波形,因为时钟芯片不好找,依次代换全部OK。型号为CY284050XC。就等发货收钱,不过这个芯片一个19元,大汗。图纸传了半天传布上来,应该好找。

网友:
有很多主板都爱坏时钟,可惜太难找。

网友:
这时钟有代换的么

网友:
时钟芯片给北桥的时钟叫北桥差分时钟?

网友:
有时一批机器都是一样的问题多呀,还有时钟在主板当中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我修到这个板都是CPU上管击穿

网友:
的确时钟芯片不好找,我的一台华硕上网本进水,恰好时钟烧了个洞,在深圳找了半天找到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前端总线的时钟,也可以说是北桥的时钟,是差分时钟

网友(2011-07-18):
时钟芯片不好找,坏掉了只能干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