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纯平显示器17寸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苹果纯平显示器17寸,很老的东东,看不出型号,底盘是三脚架的那种,

送修时查看开机灯红变绿,无显示,但一拍打上部就显示了,显示正常,看来有虚焊地方了,拆机花了好大力气才把机子拆出来,

拆机外盒很像液晶那种卡位。。。

电路板上补焊和尾板上也补焊了后,故障还是一样,开机黑屏,拍打上部就显示。。。。。。。。请问是哪里问题?

网友:
还是有虚焊,那些发热量大的地方容易产生

网友:
电路板和尾板全都补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数据线有问题 啊

网友:
怕的时候可以看看哪里有打火的地方就主板补焊那里了。  关了灯看。

主要看小板 。

网友:
是拍的时候,第一个字打错了

网友:
黑屏问题是不是灯丝和尾板的预视放电路问题??重点查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