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个GHOST都无法解决?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18):
今天遇到这样的一台老电脑,电脑没有声音,但是驱动好像是好的,就没有法弄出声音。我试过安装版XP和N个GHOSTXP都没有效果,怎么回事?各位高手看看下面的图,看看有什么问题,怎么做才可以把声音整出来;
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电脑没有声音
李波瑞
没有检测到声卡,仔细检查下...看声卡供电,7805,周边小电阻小电容...

网友:
加个PCI声卡或者USB声卡。

网友:
从设备管理器上看,系统 根本就没有检测到声卡呀,你先试一下恢复BIOS出厂默认值试一下吧

网友:
先去解决一下硬件问题吧!!!

网友:
系统没有发现声卡,,,,

网友:
首先硬件都没有检测到。 装驱动也不行啊!

网友:
用Everest看看能识别到声卡不?

网友:
声卡的芯片坏了说不定

网友:
打个手电看看声卡的型号,然后去BIOS里看看是不是把板载声卡关了,如果都对还不行,加个USB声卡算了。

网友:
加个外置最简单

网友:
声卡芯片(包括声卡芯片周边电路),南桥或者声卡到南桥的电路,

网友:
可以进BIOS回复下出厂设置。看看进系统认得到不。 硬件都没认到。你即使装在多的系统都没用。

网友:
zhangyong0918
的帖子
回复出厂设置怎么恢复啊~~我只会给电池放电~~
yang494472409
这有区别吗?不多一个道理啊,兄弟!!!!!!

网友:
灰色的喇叭是驱动装不上。原因有可能是驱动芯片不对,主板的声音芯片坏

网友:
声卡 有可能坏拉,你恢复出厂设置吧,还有就是有可能你的音频跳线帽没插,

网友:
驱动没打上,好像都没找到硬件

网友:
这不是没检测到声卡吗?声卡坏了?还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声卡坏了哪/系统明显都没认到.加个pcl的声卡吧.方便又实惠

网友:
声卡硬件都没找到,何来装驱动?如果不是被BIOS禁用,就是板载声卡烧了.去废板下,拆一个,换下来吧.一般AC97的都通用.

网友:
很多老的电脑声卡都是独立的。特别是联想的品牌机。
你那台根本就没检测到声卡,或许是BIOS设置中关闭了板载声卡。或许独立声卡没装上。或许板载声卡坏了。

网友:
楼上的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网友:
我建议用个PCI的声卡、、、、

网友:
没有识别到声卡,可以恢复BIOS,要不就声卡坏了

网友:
你进bois看一下声卡设置是不是有问题。一般是那里的问题。修不好加块pci的声卡就是了,大约三十元

网友:
南桥。。。啊。大哥。。。。坏了。。。。加个声卡。。要么换南桥

网友:
LZ这种问题好还办,我遇到的是在设备管理器看到声卡,就是声音不出来,郁闷

网友:
声卡软件都没有认到怎么会有声音

网友A:
公司有台华擎的老主板,好像上的是p41.7,我原先超了频在用。她说没声音。
我就奇了怪了,后来有次他启动不了,恢复了主频,声音出来了。。。。。
郁闷啊

网友A:
从设备管理器上看,没有检测到声卡,是不是BIOS设置禁用了或声卡硬件坏

网友:
声卡都没有检测到
你系统装死都没用
bios 恢复下设置
在换个ghost 系统试试
不行就 在个usb 声卡 pci 声卡 也便宜的

网友:
声卡坏了,不然就是主板关闭了声卡,在bios选项找到相应的audio选项,把它设置为auto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一般是外加声卡.不管是PCI还是USB.

网友:
省事的,就加个usb声卡。

网友:
声卡坏了,换吧

网友:
没有检测到声卡
声卡坏了

网友:
声卡没检测到啊

网友:
系统都找不到硬件,看看是不是集成坏了!!

网友:
驱动都正常 个人觉得是硬件挂了! 换个USB的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根本就没认到声卡,你进BIOS看看有没有关掉,不行的话就加个PCI声卡好了。

网友B:
可能是bios里面没有开声卡 不要盲目去修 上次我遇到一个戴尔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