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90,克不进系统。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很奇怪的问题。PE进不了。拿U盘启动也进不去。系统在别的电脑上克好装上去也是一样。
拆机发现A显卡被人干过。BIOS刷过。不晓得怎么修了。硬盘换过。
开机自检完之后显示一串英文。内似内存一样的代码。不过不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什么英文代码?  有系统盘 装下试试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想楼主说的问题,重插下内存就解决了。既然楼主说不是内存,我乡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判断出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拿系统盘进PE.自动返回到装系统的界面。就是12345678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PE慢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慢,是根本没反应了。 拿系统碟还有反应。直接返回到装系统界面。拿U盘读2下就没反应了。显示内似硬盘报错一样的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看具体什么代码  百度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有就好咯。就是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代码啊 你给我看看

网友:
把硬盘拿掉看下,可不可以进P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公司。忘记截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进不了。一样的。不晓得是主板哪个东西坏了

网友:
把机器错误的图片发张出来大家研究下啊,你这样说很不好说的,像内存坏了进系统也会重起或者蓝屏的啊.

网友:
我也建议发出来大家共同看看帮你出主意呢

网友:
应该是南桥这边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我觉得南桥、BIOS都有可能

网友:
英文大概
AT LINEAR ADDRESSY 00000000
TRAP 06000000E
PAGE FAULT

网友:
他的昭阳E390 机子 什么原因制成的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拔了硬盘和光驱,直接用U盘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重新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自己装系统报错,然后就在业装不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南桥是不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