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

楼主(2011-04-18):
、 跑C0专题
总结几点对C0不过的检修:
(1)CPU接触不良(CPU座虚焊)占多数
(2)主板起步(478的板上会有100MHZ和133MHZ选项,据CPU选择适当频率)
(3)北桥空焊或北桥本身损坏(故障率居高)
(4)BIOS程序不对,经常刷错BIOS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5)I/O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6)SB虚焊或损坏(多挤压SB试试)
(7)CPU控制总线出错,进行打阻值,有无短路或开路
C0基本都是以与CPU数据传输有关,AMI的BIOS如果跑D0,和这个C0也是故障类似

二、 PCI有RST,CPU无RST的检修
P4主板中,常见的是VCC-DDR2.5V内存供电损坏造成的,北桥空焊,少数来北桥无时钟造成的,另外就是北桥OVER,P3主板中,815北桥上方1.8V总线供电管损坏,会导致此现象,其它P3主板,复位电路中74系列门电路损坏有此现象.462接口主板中,此类故障碰到的比较少。
1 查主板各供电,CPU主供电 VCC - DDR 2.5V     VCC-TREM 1.25V  AGP-VDDQ 还有总线电压
2 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3 查北桥时钟是否正常以及周围元件是否正常
4 北桥空焊或北桥坏

首先从复位的原理 来说,
当主板加电后,各相电源输出稳定,南桥就会收到一个PG信号,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会产生一个初始的PCIRST#信号,送出到复位的门电路,复位门电路收到这个信号后,通过逻辑转换分成三个RST信号,一个是PCIRST1#,一个是PCIRST2#(有些主板定义为DEVRST#和SLOTRST#)另一个为IDERST#,PCIRST1#是用来复位板载设备的,如I/O,BIOST,WLAN,NB,1394等。PCIRST2#是用来复位PCI槽上的设备的,IDERST#是用来复位IDE设备的,再说一下CPURST#的产生流程,北桥的电压及时钟条件满足后,接到传送来的PCIRST#1信号后,便通过内部电路转换为CPURST#来对CPU进行复位。只描述了一个简单的过程,不同的板RST信号的细分也不太一样。但都是大同小异的。PCI上有复位,而CPU上没有复位,这就说明初始的PCIRST#这个信号是正常的,而CPU的复位是由北桥来完成,北桥的复位是由PCIRST#1来完成,这样便找到了思路,首先,要查北桥的工作条件,一般INTEL8XX系列的芯片组,北桥需要三组基本工作电压,AGP的VDDQ1.5V,DDR的VCC-DDR 2.5---2.7V,CPU有主供电VCORE1.4--1.7v左右。(845D的板,还会有1.8V的电压)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三组电压正常,并且没有短路,然后就是要查北桥工作所需要的的时钟信号,这个可以通过跑时钟线路来完成,看时钟芯片的下面和背板都是有什么信号通至北桥。进而查出哪个时钟信号不对。
这些条件查过后,我们就要查PCIRST#2的线路了,由于PCIRST#2信号同时供给I/O,BIOS,NB,1394,WLAN这些设备,所以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出了故障,都会导致PCIRST#2信号被拉低,以至北桥不能正常复位,从而影响CPURST#的正常中,可以量测这些设备的复位引脚,看电压是否为3V,在触发RST开关的时候,这个引脚上的复位信号能否被正常拉低,如果电压不够3V,或是不能被拉低,就有可能是此元件不良,我们可以割断这根信号线,或是挑开这个引脚,或是干脆换掉这个元件,来看CPURST#是否正常
上述条件如果能排除了的话,基本可以判定为北桥不良!像SIS  NVIDIA芯片组的主板,BIOST会影响CPURST#        通常刷个BIOS解决
总复位PCIRST#是由南桥发出,而CPU复位一般是北桥给的,如果北桥的CLK,RST#不正常的话,CPU肯定不会有复位,南北桥的HUP BUS非常重要,二极体值应为一致,误差不能超过5欧!
再是南桥也会影响CPU复位
在没有复位的情况下,必须确认主板所有电压,时钟都正常
SIS跟NF2一样。在北桥发出PG和RST前需要读取BIOS!!

三、        专题讨论-----“A7”故障的检修

1  I/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尤其是C1----A7的跳变的
2  北桥虚焊到内存时钟 AD线不正常的
3  内在周围的排阻故障
4  BIOS故障,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
5  内在兼容问题
6  CPU座空焊
7  内存供电不足,滤波不良

四、专题讨论-----“B0”代码故障
B0,首先要做的是清空BIOS,然后就是重新烧写BIOS,或是用BIOS仿真卡来判断。然后要着重查的就是内存的工作条件,AWARD的BIOS,跑B0一般都是抓不住内存,这时可以测一下内存的工作电压,VCC_DDR的2.5V, VTT_DDR的1.25V,内存的工作频率,以及内存槽上方有通往北桥的上拉电阴的话,就一个一个的量这些排阻一端对地的二极体值,如果有明显偏大或偏小的,排除排阻故障后,可以定义为北桥。同样的,内存槽下方的负载排阻也是要打的,具体方法是用电阻挡,红笔随便接连排阻VTT--DDR电压的那一端的任何位置(下方的负载排阻是并联在一起的),然后用黑笔逐个量另一端每个脚的欧姆值,看有无不同的,发现不同的,则更换排阻,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在量内存的频率的时候,每个DDR上都有6个频率点,任何一个点有故障都会导致内存不过。
另外还遇到过I/O坏,CPU座坏跑BO的!!

网友:
怎么还带乱码呀??

网友:
楼主复制你也把乱码给删掉啊

网友:
楼主严重灌水、、、

网友:
就算你很懒  也应该把乱码去掉吧、、、

网友:
水分真大啊

网友(2017-07-02):
没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