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会卡在LOGO这里一段时间

楼主(2011-04-18):
笔记本在运行的时候被篮球砸到了。当时没什么问题。然后关机后再开机,发现会卡在logo处
(就是开机按F2进入BIOS的地方,不是进入windows或者ghost选择的地方),它会卡一段时间,大概2 ,3分钟,之后正常进入windows,然后正常使用。

假如当他卡在logo的地方时,我按F2,进入BIOS也是要等2,3分钟才能进入BIOS。推出BIOS,相当于重启,也是会卡在哪里2,3分钟。

---------------不清楚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谢谢-----------

笔记本型号 ACER 4920g
-------------
网上有说光驱问题的,说是开机时一直扫描光驱。
我的光驱也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卸载掉。设备管理器没有光驱图标。
-----------
硬盘扫描坏道貌似也没问题。

网友(2012-07-20):
排除一切外设后,最大可能就是南桥问题了。。今天刚碰到一个这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2011-04-18):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拔了 硬盘。拔了 光驱试试啊。。

网友:
进系统后看下有什么硬件不正常 ,光驱,集成网卡,声卡等。
有的话再进BIOS把不正常的关掉。

网友:
直接进bois把光驱屏掉。

网友A:
如果没有过保,你去服务站,能免费修就免费修。不过东西能不在服务站换的就不要在那里换了,能保证原装,但价格太不合适了。不如换个代用的。同时,现在所有电脑的保要是保各个配件,你不用担心在外面修了,开了封条就不能保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过保,你去服务站,能免费修就免费修。不过东西能不在服务站换的就不要在那里换了,能保证原装,但 ...

快3年了。想自己搞。

网友B:
呵呵,拿来我帮你搞吧。不收钱,请我喝瓶水就行了。

网友:
远吗??不远我帮你搞一下,我山东的。不收费,不知道够不够路费

网友:
自己动手还是蛮不错的。虽说有风险也是也有乐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拿来我帮你搞吧。不收钱,请我喝瓶水就行了。

你哪的。有没说。

网友C:
你的硬盘挂了    必须是的        时间一长    还会出现开机起不来呢      换个就好了      这是经验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硬盘挂了    必须是的        时间一长    还会出现开机起不来呢      换个就好了      这是经验性的问 ...

自从上次以来。没有开不起的例子。一直都能开起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把光驱。拆掉就好了。硬盘也行,反正就那2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把光驱。拆掉就好了。硬盘也行,反正就那2样。

拆玩之后,再装进去?

网友E:
光驱直接拿掉试下开机还等不 就知道那里问题了用排除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驱直接拿掉试下开机还等不 就知道那里问题了用排除法试

这个型号的笔记本光驱不好拆啊。
-------------------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从逻辑上隔离。

网友(2012-07-20):
我的宏基4749 也是卡logo   裸板 也卡

网友:
些许有用后期关注

网友:
先一个个拆掉硬件看看可能是硬件影响到主板自检了

网友:
首先测试一下硬盘,把硬盘 去下看看能不能走下去

网友(2012-08-20):
这可是简单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