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FX-M7 Rev:1.1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1-04-18):
请教老师,
台式机主板661FX-M7   Rev:1.1
故障描述:加电后CPU风扇转,不亮!
测量假负载上只有cpu VTT参考电压为0 不正常,假负载上该测试点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而且,主电源管理芯片ISL6556BCB的第5、6、8脚对地短路,将该芯片接地脚(第17脚)悬空后,测量5、6、8仍对地短路,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焦急等待中,请各位老师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