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板号 LA-5751P 进水维修

楼主(2011-04-1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60 I3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 说是整瓶水倒在键盘上,接过手二话不说拆机器,一边拆一边在滴水真恐怖,同行把电池拿掉了.
   拆出扳子一看吓一跳,CPU部位跟待机电路全是腐掉的痕迹,先清洗掉哄干了,查电路.
   上电一电电流多没有,查PQ6一边有19V另外一边没电压拆了管子直接用线接过去,上电有0.001电压过去了还是没待机,查待机6237 (本机待机芯片不是这个机器在公司好象是RT8806B)查6脚没有工作电压,查看图纸6脚B+电压是通过PR41过来的测PR41一脚有19V另外一脚没有电压,拆下来测无阻值,更换PR416脚有电压现在电路上到0.003,还是没待机电压,继续查4脚LDO居然没有电压,4脚电压是从PD5跟PR44过来的查PD5脚没有电压,查看PD5脚前面的电路在键盘插口的位置线已经开路了,接好线4脚LDO电压出来了,上电0.056心里很高兴以后OK了,查待机电压3V跟5V还是没有.查看其它工作电压基本多有了,摸下ISL6237发热说明待机芯片坏了因为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只好找了块6236换上去,查电电流只有0.090待机电压还是没有.
    无奈想放弃,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在说仁宝的扳子无待机跟LM393有关系,直接打开电路查LM393,
当我查到PQ3管子下面哪个PR22电阻的时候轻轻推下就掉了,这个电阻一脚接B+另外一脚接LM393第5脚,400K的电阻在料扳上找了个换上去,现在查电电流0.017,查待机电压5V跟3V全有了,插上按扭按下电流0.23可以开机了,上了CPU插上内存,开机电流0.35我晕啊,什么机器啊,查CPU供电没有B+,舒服了一看是CPU边上19V的线路烂开了,接上开机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烂掉的,现在下各位帮下忙机器是可以开机了我还没进系统试.
       请大虾们帮下忙, 有个这样的管子烂没了,不知道是什么管子下面这个PQ2的管子,可不可以用什么代换的?

小弟新手不会写,写的不好不要骂我谢谢~~~

网友:
找一下仁宝代工的板子,一般会有的。LM393那个是点火回路。修仁宝的板子最好要把这部分搞懂。

网友:
这个是增强的P沟道的MOS管,但是在G-S极有个双向的稳压管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