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开机不显示的修复

楼主(2011-04-18):
接到机器时,看外形键盘上凹下去个坑 ,接电 以为会短路  其实没事  待机正常  接着按开机键   触发啦 电流跑点1.4多  屏不显示   外接 也没戏   拆机  先测屏供电  发现接口处1 3脚没有LED VDD电压
测得短路换之电压出来了,心里挺高兴。接上屏,发现屏还是不亮,可是能看到屏时不时的闪一下,心想 难道是显卡问题,正在琢磨,想起来,这个本本是挨过打的呀,于是发现键盘凹下去的地方正好在内存插槽的地方

仔细观察发现内存插槽变形,整形后开机 lenovo logo出来啦!问题算是解决啦

网友:
楼主修笔记本不用先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故障啊

网友:
“测得短路换之电压出来了",这句话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外观性故障,不用说吧,比如我现在接了一台联想C466M,屏轴松动,仔细一下,屏轴断了,,这个有必要发吗

网友:
什么也没学到啊,

网友:
賺點數的文。。

网友A:
没什么价值!!1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模糊不清哦,不过 你还是修好了。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