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个万用表,要测电压快的,我没有示波器

楼主(2011-04-18):
我想买个万用表,要测电压快的,我没有示波器,有的掉电笔记本,用一般的万用表测不到哪里少电压,速度慢

网友:
有介绍的吗 我也想买一块

网友:
不知道什么样的万用表会快一点,可能是越贵的越好吧,福录克的很牛X,但是价钱不是一般人舍得出的!!

网友:
那你选择指针表吧。。。

网友:
不就是做维修吗,,,几十块钱的就行,,,

网友:
那还是买个指针表好了 电压反应快

网友:
用指针的吧,要很大个的那种。

网友:
还是上个示波器强点

网友:
数字表反应就慢,你买个指标式的吧,那个反应快

网友:
不知道楼主需要测电压速度具体多快的万用表,对于一般维修应用,如果你只是想看电压变化趋势的话,选带条图功能的万用表是首选。因为条图的变化速度比数字快一个数量级,我用过的万用表里福禄克F177这项功能就做得非常不错。
如果一定要速度特别快的,那你就不要选万用表了,示波器才是你真正的需要。

网友:
眼睛看还是麻烦,耳朵能听到最好

网友:
我早就梦想弄个语音报数的万用表了.做为维修的,数字、指针万用表都得具备。它们各有各自的优缺点。对于掉电的机器楼主你不可能每个测试点都接上一块万用表吧。而应查找它的上电时序,属于保护掉电的应采取分段排除法逐个解决才行。

网友:
主要是修笔记本掉电的,没有示波器就不知那个电压有问题,
但是示波器太贵,没钱啊,只想一个代用的万用的

网友:
lmzs的话非常有道理,楼主的想法并不现实。一台100兆二手不带CRT读出的模拟示波器一千块不到,而楼主要求的万用表很可能超过这个价格了。而且也只能观察一路电压(我手头倒有台VOAC7521A万用表好像可以同时测两路电压,这样的表很罕见),示波器则可以观察2-4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