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液晶显示器老是自动弹出 调节亮度和对比度

楼主(2011-04-18):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出现这种问题啊  会是 按键板有问题吗

网友:
直接换按钮这机器修的多了

网友:
是BENQ的通病来的...

网友:
可是那个 按键不好买,  我把拆开 然后把所有按键 又重新加了下焊  用酒精刷了下按键  现在 又能用了  不知道会不会又出现那个问题

网友:
最好全换掉,不然用不久的

网友:
按键不行了,,,换了它

网友:
有些机子按键容易坏,比如TCL彩电

网友:
问题上是那种 按键我们这儿没有  有早就换了。看来只有把按键 拆出来  把按钮拿来修下了

网友:
驱动板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按键的事 全换它

网友:
BENQ 通病,不一定能量出来,全换吧!

网友:
按键坏了,全部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