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个3级管??求救!!!!!

楼主(2011-04-18):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拿过来说他的显示器开机正常 就是时间长了屏上有线  但冷却下来又可以用  我心里想 可能是电容爆或虚焊 就报了他60块钱  谁知道客户拿过来是个组装货  驱动板很正常 没芯片发烫  高压条也没问题 打开屏后面的电路板 以前修过的 有个AG QG的三极管焊脚都发黑了 并且周围有松香痕迹 很明显别人换过这玩意 可能是它工作不正常引起的 屏上有个大IC 准备换了3级管后也加焊下 但是手头没这种3极管  问问各位老师 有什么可以代换的么 ?小弟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时间长了屏上有线,,这是屏故障,,你不看就报60元,,,佩服。。修屏都可以这个价,,修其它的可以比这个还低,,

网友:
修屏很少,也难修。 这三极管还可以量吧,你测下脚位和类型代换应该可以
不过修屏60太少了吧,15寸显示器修电路板报价就是60起。

网友:
老大啊 你报那么低的价格 还想不想活了啊

网友:
楼主的这个价格,是自杀的价格呀

网友:
我个人修板100起,换板200起。

网友:
是啊,现在很多人修15“屏才35,22”才50,真不知他们。。。

网友:
  见人报价呗,,, 不同的人 报不同的价格,,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