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总939主板经验和困惑

楼主(2011-04-18):
   主板按接口类型有好多好多种。常修的主板类型有478的、775的、AM2的(在老的就不提了)。如果修不好,直接换块主板就行了。也就是几百元的事情。可一旦遇到,754的、939的就不得不动脑子修了(过度过来的主板)。如果你修不好,客户就得花一两千买个机子。咱不是心疼客户花多少钱新买个主机,而是,这样的主板,万一修好了。问客户所要的价格就比普通的主板要高,况且全是联想品牌机里的,如家悦机(手提式机箱方便),锋行机(虽然笨重,但功能挺多的)。不懂电脑人来说,认为这款式电脑还不错了!其实也out了!
以下是我积累的939针的主板图片:

这种主板,北桥空焊的挺多的。

这种主板,也是一样的。它们坏了,会不跑码。花屏。颜色不对。而就是这种主板,我遇到过,不上cpu可以开机,只要一上cpu,主板就不开机了。但是3.3的待机电压是有的。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坏了呢???真到现在,这种主板,我还蚊丝不动的,等待妙方治疗“怪病”。谁给给我一个答案呢?

这种主板,同样如此,桥空焊多多。今日,我维修这种主板,客户拿过来说是花屏,可我测试,就是不过内存,我按了按桥,还是老样子。心想,肯定是桥空焊了,上bga焊完以后,心想钱快到手了。不料,上机跑,还是不过内存。难道桥芯片坏了吗。于是,就换了北桥芯片,换了以后,还是老样子。我郁闷了。什么问题呢。因为,我还有一个这样的一模一样的主板,也是因为花屏,一直没修 ,也就是修不好。花屏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今天修主板,修的烙下两个主板一样的问题。cpu换了,常坏的北桥芯片也换了。不行的话,座子也加焊了,还是一样的。在师傅的引导下,换了一个晶振好了,郁闷!!!!!!!!!!!!!

看完了我帖子的人,请告诉我,上cpu不开机,不上cpu开机是什么问题啊。cpu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不插12伏供电的。(cpu插着),也不开机。排除了12伏供电短路的问题。高手!!

网友:
第二种主机不开机,请赐教!!!!!!!!!!!!

网友:
等你好消息

网友:
都是品牌啊  看看这品牌里用的垃圾 补充一点 大部分是桥的问题 在补充一点绝大部分还是桥的问题  呵呵

网友:
补充一点,我搞过八台联想的这个绿色板子,都是3600+搞过第三个以后都不测了,直接加热桥,都好了,但是都返修了,

网友(点评):
我的习惯就是加焊北桥后。。在上面装一个风扇。。。基本无返修。。

网友(点评):
因为我试过的。。不加风扇。。上面的温度还是很高。。而且一个风扇只有4元钱左右。全新的。

网友:
换的晶振可能与内存的时钟频率有关,内存不正常可能花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晶振管理什么的啊!!!多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上个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上CPU能通电,上CPU不通电。常见的没有总线供电会导致上电掉电,也有碰到过CPU针脚氧化引的接触不良上电掉电,也不排除桥空焊造成掉电

网友:
底座虚汗了也会上真u不通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