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请高手帮看看哪个是第七块芯片?

楼主(2011-04-18):
我手里有个512M DDR400的双面内存条,质量不太好,今天决定自己修一下,使用RST检测,显示结果是
448--512M    01234567 89ABCDEF 01234567 89ABCDEF 01234567 89ABCDEF 01234567 89ABCDEF
我判断是第二面的第七块颗粒损坏,不知道对不对?
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哪个是第7颗粒,是从左至右数还是从右至左数?
是图中红色还是蓝色的地方?

网友:
BIOS那里往左是8 -7-6-5-4321。也就是金手指93脚往左。

网友:
正面第一脚就是第一个芯片
反面第93脚就是第一个芯片
一般rst检测是反面影响正面
所以先换反面第7个

网友:
现在就出来俩答案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回答,我还是再等等别人的回答吧!

网友:
蓝色的,这么简单还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正面第七颗的背面 也就是背面第二颗 这是正确的 但是我数背面数错了 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天我就换上

网友(点评):
红色的才是坏颗粒

网友(点评):
正面第七的背面是蓝色 不好意思 我数错背面了

网友:
如果是双面的话 关掉一面。 正面第七颗粒坏。

网友:
为什么是正面第七颗?448-512M不是指的第二面么?

网友:
正面第七颗的背面 也就是背面第二颗

网友(点评):
不懂别胡说,误人子弟。正面第七颗对应背面的也是背面的第七颗。

网友:
道长是专干内存的!你听他的没错!!

网友:
以缺口为点 长的一截在左面为正面 短的一截在左面的话就是背面 448--512M    就是出现在背面 你上面的报错在背面93往184的方向第二个颗粒

注:这里最后的  93往184的方向第二个颗粒说错了 应该是184往93方向的第二颗 也就是蓝色 捷芯电脑说的正确

网友:
l蓝色的是第7块颗粒。

网友:
内存背面的排列顺序是从93脚数起是第一颗,在内存的电路板脚上写着93.

网友(点评):
我不想跟你争吵 我以前是专干内存的 也不知是你误导人家还是我

网友:
正面第七的背面不是红色是蓝色?

网友:
他上面的图是背面 看清楚再说 也就是红色的坏了

网友:
你这么知道是第七粒坏了啊?用什么软件或工具啊?

网友:
不好意思 是我看错了 正面第七是蓝色的 93和1是同一个方向的 我数错了 我上面的正面第七的背面是对的 但是数反面数错了

网友:
给饶晕;了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你们的辩论让我长了知识也加深了记忆,最后意见统一了更避免了我两颗都卸下来的笨办法,真心感谢回答我帖子的所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