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内接屏不显示外接屏花屏?

楼主(2011-04-18):
     如问题所说,联想天逸100A内接屏不显示可以调亮度。外接屏花屏(花的很严重)。起初这台笔记本是进系统死机,后加焊南桥后还是一样。然后怀疑是显卡的问题,所以把显卡加焊了一遍,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量测显卡的供电、数据线均是正常。且开机时系统时钟总线有调变,数据线有波形。后又将显卡更换,显存重新植球,这个显卡是插在主板上的后来又将槽子拖焊了一遍还是一样。请各位帮小弟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估计 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了,楼主先再换个显卡芯片试试,不行的话换显存试,注意查一下换显卡的时候有没有掉东西

网友:
显存问题比较大啊

网友:
显卡芯片我已经更换了。显存我也重新植球做过了。而且显卡和显存的供电都是正常的。请各位再帮忙想想其它什么可能会引起此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