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11-04-19):
朋友拿了一台显示器给我看。开机亮一下就黑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检查高压板部分有没有电压偏高导致电路被保护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吧。

网友:
换成品高压板,很简单,当然,这得排除一下灯管

网友:
大多是告压版或灯管问题

网友:
外接好灯管,先判断下灯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逐个排查

网友:
换成品高压板

网友:
如果是修显示器的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查灯管有没有坏,,

网友:
LED的就不一定是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LED 一般亮一下灭的案例不多 一般不亮

网友:
高压一体板上电容鼓包,换两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液晶电视机和显示器还是有相同点的

网友:
高压一多半,灯管一少半。

网友:
描述清楚一点啦。

网友: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高压  或灯管

网友:
确定接线有没有松-输入电压对不对-查高压条-查灯管,

网友:
你找个好的高压板代换一下不就知道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了 。如果换了高压板还是亮一下就黑屏你就换灯管把  如果不黑屏了  你就去修高压板呀 。

网友:
程序损坏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