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老机器不认硬盘

楼主(2011-04-19):
东芝  satellite j11老机器.DMB的南桥.IDE接口的硬盘.现在是装上硬盘,硬盘灯长亮.左上角光标在跳.而且无法从光驱引导.把硬盘拆了.可以从光驱引导.以为是硬盘换了.换了N个硬盘.结果一样.查了查供电.还有数据线的对对值.都正常.南桥也换了一个.还是不认.机器放这里好几天了.很郁闷.又搞了一晚上.还是不行.各位高手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
现在看见老机器就头疼。

网友:
也许换板的价钱比你修板成本低多了,找找看,这种老机器

网友:
可能南桥  有问题吧

网友:
BIOS中能不能识别到硬盘,或恢复下默认的试试

网友:
换了南桥不行.打值都正常.很奇怪.后面测试偶偶能找到硬盘.最换换了主板上的硬盘接口.问题解决.真的很郁闷.打值都正常的.怎么会接口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