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月饼老师经典贴后的不解之处

楼主(2011-04-19):
当中另我不解的是这句话:“当CPU温度过高时发出低电平信号,Q44导通”  这个三极管Q44明显示是个NPN的管子啊,怎么是低电平导通呢,请高人帮忙分析下。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那温度保护脚是E极呀,就是发射极,当发射极电压低了,B>E,管子当然导通了

网友:
原贴在那,我去看一下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当B极电压高于E极电压时,三极管导通!

网友:
楼主去查一下NPN导通的条件就知道了,月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1)V_FSB_VTT是总线电压1.2V,经过R429与R44的分压,得0.98伏,即Q44的B极为0.98伏。Q44要想导通,必须B>E  0.7伏。
2)而CPU温度正常时,THERMTRIP#信号无效,即高电平,至少达到0.7V以上。此时B极比E极电压小于0.7伏,故Q44不导通。
3)当CPU温度过高时,THERMTRIP#信号有效,即低电平,也就是0伏啦!Q44的E极相当于接地,此时B极比E极大于0.7伏以上,Q44导通。从而把RSMRST#信号置为有效,达到断电保护目的。

网友(点评):
讲解的很详细,只是三极管的B极应该是0.7吧,不是0.98V,前面不管是多少V电压,到了三极管这边就只有0.7V了, 我听到教程里都是这样讲的啊

网友(点评):
天之火,兄弟,你说的是E极接地的情况,

网友:
NPN管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以上管子可能标错型号了,应该是PNP才对

网友(点评):
你光想B极去控制导通了吧, B极是高电平的时候, E极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三极管不就导通了

网友:
三极管 不光B极可以控制导通状态,改变E极也同样可以改变导通状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ERMTRIP#无效的时候,即高电平,假设这个高电平为1伏,此时三极管控制极电压最高只能是1.7伏。同理,THERMTRIP#有效的时候,三极管控制极就是0.7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就是E极是低电平的时候,B极就无论前面怎样也只有0.7V了, E极不是低电平时,就管不了B极了,哈哈  谢谢  搞明白了

网友:
华手与 解释的很清楚了,不要只是停留于改变B的电压会产生作用,E-B间电压是相对的,只要B极相对于E极高于导通电压就进入CE导通。

网友:
此图还有一种理解方法:当cpu温度过高时,发出低电平信号给E极,此时若B极电压若大于E极,发射结之间会有一个正向的压降,形成一个由B指向E的电场,这个电场吸引E极的多子自由电子越过了发射结到达基区,又因为基区一般做的很薄,这些自由电子绝大部分到达了集电区,在BE正向电压的作用下,E极的电子不断的朝C极运动,形成了CE两极的一个正向导通电流,使得CE两极可近似的等效为一条导线,导线上电位都相等的,故C极被拉低了电位变成了低电平信号。
只是个人的理解思路,大家可以用更加简单直观的方法去理解它的导通,请别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B:

V_FSB_VTT分压后大于0.7,过温后e级0v,导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听了你的理解,虽然说很好,但是会打击人学主板的信心。

网友(点评):
这只是我自己理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的方法,并没有打击的意思啊,我个人喜欢这样子想,只是出于解惑,大家可以用更直观的方法去理解它的导通

网友:
温度正常时,三极管E极THERMTRIP#为高电平。此时三极管B极只能得到分压过来的1.2/(2.2+10)*10=0.98v,B没有大于E 0.7v所以三极管不导通。

温度过高时,THERMTRIP#被CPU拉低,此时三极管B极大于E 0.7v了。三极管饱和导通。B极会变为0.7V左右。C极会与E极导通。所以RSMRST#也为0v了。完成断电。

网友:
忘记补充。找个THERMTRIP#也 是被V_FSB_VTT上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月饼老师

网友:
有我在此贴必沉

网友:
这样呀,我一直以为B极是控制极的。没想到该变E极也能导通。楼上的啥意思,2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主板上怎么通过万用表测量确定哪个是e脚和b脚呢,还有怎么分出沟道??

网友:
b 和 e 电位差0.7v时,ce导通,此时ce 压降大约0.3v左右。

网友:
看着好复杂啊。什么时候才能学习到这种深度。

网友:
你都不看看那个信号是控制的三极管的接地  可不是低电平导通了

网友:
支使20楼       我也经常分不清楚哦     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主板上如果知道它是三极管的话,不用测就可以知道是哪个极了。

要了解三极管,先要从二极管开始。测量也一样。
沟道指的是MOS。

网友:
B>E  0.7V  三极管导通   B<E 0.7V  三极管截至

网友:
5楼的解释的很清楚,电路基础很扎实啊。今天对三极管的认识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