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竖纹和拖影

楼主(2011-04-19):
看图:
这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我也有的。是屏供电问题。不好找。我都找了好几天了。还没找到。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下看看,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是屏线的问题   遇过两台都是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一个这样的,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