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焊盘掉了

楼主(2011-04-19):
CPU的针带着焊盘掉了,露出一个圆形窟窿,怎么办,还能焊回么

网友:
焊盘都掉了,那已经是报废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焊接过没有焊盘的cpu   事实证明目前技术水平很低调  换了去吧..

网友:
如果是旱盘还在,只是针短了,要是旱借技术好是可以补的。不然我也可以帮你补。
    但是旱盘都掉了,就算报废的了。   要是在板上,还可以补下,或者飞根线。

网友:
技术好的可以的 我的师傅就可以 我看够他弄过 还就好了

网友:
焊盘掉了没法再焊了,有一个方法可以让CPU还能用,就是把那个掉针的位置对应的CPU插座上的孔里放一根针,露出座的部分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太长了CPU放上去不平,太短了针顶不到CPU的接触点,长短把握好后把多余的部分剪掉,放上CPU压好风扇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发个图看下吗?

网友:
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小铜点吧`对不``如果还能看到有个小铜点`先把周边的针都吹下来`然后清洗一下那个铜点`重新上锡`
或是看那只是什么脚`有些脚是空脚来的`也就可以不管了`

网友:
电脑城,好像有专门补针的吧

网友:
用导电胶  粘上去,还是可以用的,也比较可靠

网友(2011-06-22):
如果里面还有铜点在,应该可以焊上的。就是难度大点。

网友:
换一个吧,可以在CPU上飞线的高手没几个

网友:
用刀片刮下应该还有焊点

网友:
哇!怎么搞掉的?你这维修也太暴力了吧

网友:
我听说过针掉了可以补,没听说过焊盘掉了还想补的.可以报废拉.

网友:
这板子基本上废了

网友:
换吧。。。LZ不会在意这些小钱的。。。

网友:
板上掉点可以飞线飞出来,cpu上基本没救了,但只要有铜点在也是有就得起来的但技术要高,如果林通电都没有那对不住啦 换吧

网友:
掉焊盘肯定是报废了,

网友:
  可以接的啊   怎么就报废啊

网友:
铜片是掉完了,还是飞起来了,掉完了没戏,飞起来还有点机会,本人只搞过针脚搞歪了n个的,没搞过掉点了,看到别人搞过,烙铁活要好啊,祝你好运啊

网友B:
都是人做的东西,没有什么搞不好的

网友:
飞根线就可以啦,就是难看了点.....

网友:
要有显微镜不然看不见啊

网友(2012-08-13):
确实难搞啊

网友:
估计报废了。

网友:
呵呵!这活也在做呀!

网友:
焊盘好的话就可以飞线 如果焊盘线都找不到了 那就只有死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