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J7 VER:B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1-04-19):
近几天修一杂牌上网本,电流到0.3不跳动,插不插内存一样,已经更换南桥和北桥,CPU拆下量工作条件,CPU工作条件正常,供电0.9V,时钟正常,cpuRST 1.2V都正常,但是插上诊断卡上面的复位灯常亮,表示无复位,PCIRST有3.3V电压,搞的头都大了,没思路了,所有供电都正常,不知是BIOS程序有问题,因为杂牌的,我没找到BIOS,请大家帮忙,

网友:
vcore  0.9V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vcore 0.95V是正常的,N270 CPU

网友:
得到客户同意,更换CPU后修复

网友(点评):
你为何不加焊一下CPU呢

网友:
CPU都重做了,没用,最后更换CPU才好的,客户在笔记本下面垫了块布,经过分析后,可能高温下损坏了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