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r1900打印机不开机不动作

楼主(2011-04-19):
爱普生r1900打印机不开机不动作
里面有两个板子,一个是供电的,我测得上面的输出电压都是3v左右,这个正常吗,主板上的故障我现在检测不出来,不开机了,插上usb线电脑也不识别,请高手帮忙吧

网友:
电板没事,主板就有事,要么再看一下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下板子试下

网友:
板子好贵的哦

网友:
在真是板子坏了还不如买台新的

网友:
还是叫专业的看下嘛确认下

网友:
應該要有+42v  主板PF Motor(CN116)  CR Motor (CN115)   供電  3V應該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