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和三级管的区别还有场管极性咋判断

楼主(2011-04-19):
场管和三级管的区别还有场管极性咋判断??好郁闷啊!找了半天还是很迷糊啊!

网友:
三极管测六次,有两次有值,场管测六次有一次有值,三极管从左到右数分别是b c e ,场管从左到右数,分别是g d s

网友:
场管一般标有  N和K的英文

网友:
楼上的伙计能说清楚一点吗?咋测试六次啊。。。。

网友(2011-05-29):
有时单纯从外观上是很难区分的,不过三条腿的极性一般是:腿朝你 分别是 G D S

网友(2012-07-18):
这个我也困惑。是不是要看管上的字母数字,查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