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56无显示,在线等答复

楼主(2011-04-19):
BENQ  R56同行送修的机器,接机时是装不上系统,装系统死机,后换系统盘试的时候,开机时不显示了,且报警(两声短响),拆机后用风枪吹了下显卡G86-703-A2,开机不报警了,但开机白屏,怀疑显卡问题,上BGA,换了新显卡,还是 白屏,后查屏供电,1.45V,拆屏后供电变为3.3V,怀疑屏供电Q12供电不足,手头没有合适的管子,短接C、E端。开机,屏有背光但无显示,郁闷!去厕所小便一趟,回来发现开机无反应了,经查发现高压板无开启信号,DISPON无3.3V,查U8,无BLON信号电压,现在的情况就是屏有分组供电,但我怀疑电压还是偏低,0.7V,0.7V,,,0.64V,0.69V,,,0.74,0.78V,,,显卡已经换了两个了。。。。北桥也换了,无果!!郁闷呀!!但是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郁闷呀!!

现在用外接显示器,系统已经装上了,可是接内屏就是不显,郁闷、11

换了个屏,再测试,BLON信号有了,结果原来屏的DISPON信号短路了,可是现在开机花屏,分组电压:1.7V,1.21V,,,,1.04V,1.35V,,,,1.21v,1.16v,,,,1.00v,1.34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弄了3天,终于好了,Q12供电功率不够造成的花屏,好了,手头上没有可代用的Q12,我就把Q12给摘了,然后从VCC3直接连线到LCDVCC,开机,屏亮了,至于客户原来的屏,我还得继续找短路的那根信号线!!

网友:
分组供电的红绿蓝时钟是否有波?为什么不换屏试下?

网友:
没有示波器,换屏试了,全花,竖条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示波器,换屏试了,全花,竖条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线测了,是好的,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以下的供电都要量 特别提到ifpab_pllvdd   IFPA_IOVDD这两个电压一定要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ifpab_pllvdd   IFPA_IOVDD这两个电压一定要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782745
这两个电压都有的

网友:
显卡时钟你测过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

网友:
上面图2 VGA_27M_SSIN  VGA_27M_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时钟信号

网友:
记得竖条花屏好像是显卡信号这块的问题吧。既然显卡已经换两个了,就测测显卡到屏线接口的线路吧,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台比较神经的本,轻轻摸着屏线到显卡的红绿蓝时钟连线,显示正常。放手就缺色。红的电压为零。。。

网友:
你换上去啥显卡如图一不同显卡PCI_DEVICE[3:0]排列不同如下图1 显存的排列也是不同的是不是有差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代换的原型号显卡

网友:
别用代换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意思???

网友:
你不是说你用了代换型号的显卡吗?

网友:
看看显卡周围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BLON这个信号是不是应该有高电平?
u25不是负责开启信号的,这个芯片没装,由U8控制